开关电源有两路24V输出,在其电路上是两路不同的输出,还是同一路分成了两个端子而已

楼主(2016-07-14):
开关电源一般有两路V+ V-,在其电路上是两路不同的输出,还是同一路分成了两个端子,方便接线而已。两对端子要均衡的接负载吗,假如把负载都接到其中一路端子上,另一路不接。会不会出现负载不均衡而出现某些问题。当然,我只是想到了这个问题,想问一下。现实中把线都挤到一个端子上,当然不好拧。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坐等答案

网友A: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看两路通不通

网友B:
连在一体的,任意接

网友C:
两路并联在一起,只是为了接线方便。

网友D:
等电位端子

网友E:
是一路,分两个端子,能接更多的线。

网友F:
看来楼主没有拆过开关电源,也没有用表量过。里面是连在一块的。

网友G:
有的开关电源有两种电压输出,也是会标明的,一般不会接错的。

网友H:
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看看通不

网友I:
应该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J:
就是为了方便接线设计成两个端子

网友K:
应该是一样的啊 方便接线

网友L:
我们使用的是连在一起的,方便接线用

网友M:
呵呵;楼主图中这款仅仅是为了多个螺丝接线方面而已,里面都是焊在一起的;
一般50W以下的都一个+ —端子;100W有二个;
200W以上都三个+ -端子,为了接线方便;

网友N:
我也认为是一路两个端子

网友O:
两个端子随便接,通用

网友P:
这个都是一致的,就是分流罢了

网友Q:
方便接线而已,都是同一点。

网友R:
都是通的,可以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S:
接到现在都是随便接的,一个端子接两根线,可以接4根

网友T:
都是同一路输出

网友U:
学习了,一般用时还真没注意,分功率有不同端子数。

网友V:
起分流作用,也方便接线

网友W:
回复 网友S:
还没有遇见两路独立输出的。

网友X:
方便接线而已。

网友Y:
廉价的电源多数都是并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