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加滤波器

楼主(2016-07-15):
大家觉得伺服驱动器电源进线端加滤波器好还是加隔离变压器好呢,是不是每个伺服驱动器前面都要加一个滤波器,能不能几个驱动器共用一个驱动器,还有能推荐一下比较好的牌子吗

网友A:
看到的都是加隔离变压器多,
还有倒数第二句你打错了去改一改

网友B:
加滤波器,几个伺服用一个大的,一般用20A的

网友C:
伺服手册上都会提醒一点,电源需要经过隔离变压器。当然不经过隔离变压器也是可以使用的,但是会产生一些干扰。

网友D:
我这3台伺服公用一个大的滤波器

网友E:
一般都是加滤波器

网友F:
隔离变压器应该比滤波器贵,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网友G:
滤波器电流值够大可以一个带几个;

网友H:
实际现场好像加的不多

网友I:
一般的都是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J:
可以用一个大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K:
我用的是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