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5):
EPLAN_Electric_P8_2.4下载的是完美破解版的安装完之后在哪可以找到sn-u10066这个破解文件

网友A:
下载包有没有这个文件夹:“EPLAN P8 2.4 patch  Windows x32x64”?
没有的话e-ma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这些麻烦你帮忙看看

网友A:
可能每个人下载源不一样,所以打包者文件存放位置不同。
先试试“PLATFORM X64",不行的话逐个打开看。
或者看这里有没有https://pan.baidu.com/s/1cDmz06,没有密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按照破解步骤安装完了点击图标还是显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按照破解步骤安装完了点击图标还是显示
很明显没有成功,如果到达选择许可的界面就成功一半了

网友C:
其实官网下载教育版,然后用邮箱就能申请一个一年的免费授权,不是挺好。

教育版与商业版的区别是:
1、商业版与教育版画的项目数据不能共享。
2、商业版对于不同的软件部件需要不同的授权,而教育版使用同一个授权。
3、教育版打印会有水印。

上述3点不会影响学习EPLAN。
现在官网提供的教育版有2.3,2.4,2.5版本,今年用2.5,然后明年用2.6,等于年年用新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会试试申请一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会试试申请一个

你需要安装教育版才能申请,商业版申请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