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B报警52#

楼主(2016-07-15):
有哪位大神能告诉我三菱驱动器350B报警52怎么维修吗?
是驱动的问题,是那个部件坏了???

网友A:
报警AL.52是伺服电机编码器故障

网友B:
编码器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编码器坏了怎么修

网友A:
一般换个编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我换另外一个驱动上去可以运行啊,
那就不是编码器故障

网友C:
替换法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