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器350B

楼主(2016-07-15):
三菱伺服器350B为什么跳转不过来,哪位大神能解析一下吗?

网友A:
什么是跳转,跳转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驱动器跳不过来,上机不能运行

网友B:
显示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报警代码显示

网友C:
显示什么来的   不一定在报警代码

网友D:
楼主别跳来跳去,上图,看看350B的数码管告诉你什么了。

网友A:
三菱B型伺服,数码管上是能显示状态的,包括正常的状态和异常的状态
如果是在正常的状态,应该是显示d**,d后面是数字,对应轴号,只有在这个状态才能正常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