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5):
横河电磁流量计出现故障,报fill flow tube with fluid,请问这是情况,要怎么解决

网友A:
流量计测量元件内部没有被所测液体填满管道;不知道你流量计管径多少;参考流量计的安装位置说明进行整改,

网友B:
楼主调整进出口阀门开度试试

网友C:
这个有使用寿命的,也许是寿命末期了

网友D:
同上,,是不是阀门开度过小,,这个故障是不是管道液体不均衡导致,,有空气时可能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