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炸压敏电阻

楼主(2016-07-15):
一台西门子MM430-45KW变频器因进水导致整流模块及电源驱动板损坏,修复带小电机正常,用户提走装机启动不到10来秒就炸电源入线端的压敏电阻,刚开始以为是偶然现象,换压敏,发现驱动也损坏了,再次修复带小电机正常,可到现场再次炸压敏电阻!这就很奇怪了,现场电压不到410V也很正常,变频器是做消防巡检用的,据说是45KW变频带90KW电机,附图大伙给分析下为什么会炸压敏。

网友A:
45KW变频带90KW电机?

网友B:
电压问题

网友C:
是不是接线接错了,

网友D:
是不是潮湿?放电。

网友E:
唉,对西门子变频器没啥好感啊!总是炸,各种炸。

网友F:
压敏电阻的型号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听他们是这么说的,最高频率30HZ,消防巡检用,防止水泵锈死。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压敏炸两回了,第一回我怀疑雷击,第二回现场还拍下视频,也就是水泵转10来秒压敏就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压敏用的是是西门子变频器拆机
件,不存在任何问题,我带电机测试时输入电压也是三相400多伏,也没发现问题,怎么现场装机运行10来秒就炸压敏呢?

楼主:
连炸两回说明炸压敏不是偶然,是必然,压敏是西门子变频器上原装拆机不存在任何问题,而且在修复变频器之后我也带电机试过几次根本没问题,连续炸压敏解释不通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正常的压敏炸了也只有电压高这一个解释,在怎么个接法错误能使交流电压升高呢?我了解到的情况只有45KW变频器带90KW电机,输出频率最高30HZ,做消防巡检,短时工作状态,水泵是星接。

楼主:
回复 楼主:
变频器输出30HZ输出大概是228V满足水泵星接的条件。

网友G:
45KW 带90KW  ,不能这么玩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理论上我感觉也行不通,现实中就是这般设计。

网友C:
回复 楼主:
输入输出反了,我看到过同事接反运行,边上的灯变亮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45KW 带90KW  ,不能这么玩吧
变频器还带这样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第一次炸压敏变频器模块完好,要是输入输出反了,水泵也不可能运行,模块也不可能完好。

楼主:
回复 网友H:
要是角接变频器肯定带不动,这不是星接,电流要小的多,变频器输出频率上限30HZ,228V就是为星接上限电压。

楼主:
设计45KW带90KW电机的人挺有才的!看变频是否带的动电机,关键要看电流,变频器输出为30HZ,满负荷的60%,再加上是星接电流比角接又小,而且是短时设计,这几方面是45KW变频能带90KW电机的原因吧。

楼主:
压敏质量不过关可以排除,剩下就是电压高,造成交流电压高除了雷击现场也不具备使交流电压升高的条件,那会不会是直流串入交流了呢?按理说变频器的交流跟直流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在整流模块表面拉弧没清除干净或许会造成压敏保护,大家分析下有这种可能性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唉,对西门子变频器没啥好感啊!总是炸,各种炸。
因为是西门子:所以炸鸡正常,一点不奇怪

网友J:
换整流模块吧,拉弧那样了,肯定爬电!

网友K:
回复 楼主:
清理得不够干净?

楼主:
回复 网友K:
清理基本无效,换个整流模块上盖。

网友I:
把西门子换了,以后不再用西门子改用ABB,保证就正常了

网友L(2017-04-11):
最后啥问题?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M:
消防严禁用变频器,炸压敏电阻可能有短路,相间放电现象。

网友N(2017-06-04):
西门子我不知道 但伟肯的我遇到过老是炸整流的修了3次都是用几天就炸 每次都伤逆变和驱动 最后是专做伟肯配件的人告诉我不换主电容修几次就会炸几次 我也量过容量没有变小  后来换了电容一切安好了  应该是电容漏电流变大的缘故吧

网友O:
跟楼上的学了,原来主电容跟炸机也有关系呀,我也修过一回,修了两次空载时试着没事,带上电机就炸机,我为没有找出问题。

网友P:
我也认为是主电容的原因,咸工的书中讲过类似的例子,原理大致是谐振造成的电压升高,目前只能怀疑是电容的问题了,不要认为用表量着是好的就没问题了,凡事没有绝对,全部换掉再说

网友Q:
电源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在输出漏电的情况下会出现此故障。

网友R:
检查一下电机吧!是否绝缘不好。

网友M:
感觉输入铜排有点不规范,沿边不平滑机械加工粗糙,有毛边【刺】,在潮湿的的环境中,积攒在铜牌上的灰尘,易造成铜排之间,放电打火,尤其是变频器上电瞬间,由于高压突然加上,大功率电解电容上电瞬间形同短路,如此高的充电电压,对铜排周围的空气扰动,易使不规则输入铜排上粉尘【带电粒子】加速运动,加速静电放电过程,形成火花放电连电打火短路,强大的短路电流将压敏电阻击毁崩断,又造成更大的短路【迸溅】。小小意见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