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7840

楼主(2016-07-15):
维修一西林1.5KW变频器,一体化模块损坏,整流逆变均有损坏。拆除后(发现用空心针拆除这种模块相当方便,比吸锡器强多了),直接通500V的维修电源,发现控制板灯亮起,此机驱动采用6块3120V,因无IGBT管压降检测电路,因此拆模块后无任何报警。再测试6路脉冲,发现无论是电压还是电流,6路基本一致。这点有点怀疑,咸工曾说过逆变模块的损坏一般驱动部分也一同跟着损坏。但经此测量可以认为驱动部分没有问题。接下来却发现一个问题,当脸部靠近电路板时感觉热乎乎的,用手一摸,发现电流检测部分两块A7840烫手,用表一量,输入输出的5V电压均正常。断电后测8脚5脚电阻在13欧,测直流电流在230mv,两个7840公用5V。那么问题来了,7840的85脚电阻多少,烫手正常吗,如果不正常,两块约好了一起坏掉吗。

楼主:
对了,测67输出脚电压均为2.33V,照这样子看也不像坏了,就是发热厉害

网友A:
坏了,67脚输出正常在2.58,看7840明书说,里面有的数据

网友B:
直接果断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