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5):
我们开发了一种专用的智能型电动执行机构用于油气田,这款执行机构的特点是,供电电源为DC12V(因为现场条件限制,智能用太阳能DC12V供电),可采集5路模拟量输入,因为现场要采集5个变送器的信号,采集的这5路信号在电动执行机构动作时供程序判断用,在待机时供上传上位机检测用。现在问题是运行一段时间后发展有其中一台耗电特别快,经测量发现电动执行机构在待机状态(电动执行机构未动作,只实时采集变送器信号)电源的正极电流为0.4A,电源的负极电流为2.2A,请大家分析故障原因?补充一下,电动执行机构电源由太阳能蓄电池供电,变送器由蓄电池经升压变压器升为DC24V供电,变送器为两线制,模拟量均是串入变送器电源中采集信号且电源负极与变送器负极是共地的,,请大家分析一下(共安装了十几台,全部同样的接线,只有这一台出现问题)

网友A:
还有正负极电流不一致的?那个电流哪里来的呢

网友B:
正极量到支路上去了吧?是断开蓄电池正极量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极量到支路上去了吧?是断开蓄电池正极量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断开蓄电池,是在接蓄电池的正负接线端子上接的电源线上用钳型电流表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