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在那里

楼主(2016-07-15):
在自学中编了一个双速启动程序,但在实际接线后不会运行,又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是那一步不能运行?单看你程序让人怎么猜?

网友B:
如果能够说明输入输出、动作过程、遇到的问题,则会更好;否则对于不了解该控制者,可能会多花时间。
再者,描述时,亦能有利于理顺自己的思路。

网友C:
看程序没有问题
是不是接线有问题?

网友D:
应该是运行结果与你的目的不符吧?

网友E:
plc基本概念还是没有理解好

网友F:
楼主检查下线路,那里运行错误楼主说下大家帮着看看

网友G:
才29步的程序就出错了,那我们编制的成千上万步的程序,不是要死翘翘了?

网友H:
会不会是定时器动作时,M1也同时失电?

网友I:
输入X000和X001接的是不是主令电器的动合触点?

网友J:
楼主不能光有梯形图啊,还得有电气原理图的。

网友K:
可以监控一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楼主不能光有梯形图啊,还得有电气原理图的。
说滴对,帮忙需要较完整地

网友M:
我也怀疑接错线了。

网友N:
第一行m1驱动y1那里看着怪怪的   删掉那里的m1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