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5):
如题,实在是不理解,通信使用RS485,modbus rtu模式协议。

网友A:
plc做主站还是从站?
这样的例子程序网上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主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能给我发一个编程的例子吗?十分感谢!!!

网友B:
找度娘 应该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题,实在是不理解,通信使用RS485,modbus rtu模式协议。
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单片机程序,其他都好办!QQ149034219

网友D:
触摸屏做主站 单片机从站

网友E:
SMART有MODBUS RTU动态库,直接调用,非常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E:
modbus rtu协议里不是有一个功能码么?那个在调用modbus库的时候我也没看到如何设置啊

网友F:
这个跟200系列一样的,网上很多例子,200系统手册里面都有案例

网友E:
引用 楼主:
modbus rtu协议里不是有一个功能码么?那个在调用modbus库的时候我也没看到如何设置啊

在功能库里看不到具体功能码,只要读与写的区别,功能码是靠地址区分的。QQ:512989395

楼主:
回复 网友E:
十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要实现和单片机通讯是不是需要知道单片机的寄存器地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要实现和单片机通讯是不是需要知道单片机的寄存器地址?

是哦,和任何控制器进行通讯,都需要知道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