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5):
在调试时,用电脑对590C直流调速器进行数据下载和传输时,PC端报故障“Error6459:Could not open Serial Comms  library”,请教该如何处理?!!!

网友A:
串口可能被其他程序占用了,换个试试。

网友B:
不是软件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啊,软件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一个P3通信口,还换哪个?

网友A:
电脑的串口物理上就一个,但是设备管理器里它就有可能是com2,或com3,com2有可能是plc软件使用,com3有可能是变频器软件占用。所以需要换一个。

网友C:
如果是用celite或者DSELite的话,P3口需要设置为ESCII还是啥的这个,记不太准了,否则跟这个软件通讯不了,串口号在软件利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