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5):
   厂里面有一台设备,用的是西门子S7-200 CPU224的PLC,有上位机组态;现在领导想把PLC里面的数据(生产数据,例如温度、压力、数量之类的)远程传输到老板的办公室做一个触摸屏显示(1200米,3,8脚485出来转换为光纤-----光纤转换为485进触摸屏,触摸屏是显控的,支持S7-200直连,而且我在线下也用直连法连结果其他S7-200PLC没有问题),因为原设备组态只用了一个串口,就是面向PLC靠内测的那个,而我们准备用靠外侧的那个口连接触摸屏,但是无论怎么调试就是不能通讯(还没有转为光钎,直接用485直连,我用的触摸屏内置的S7-200协议),后来再PLC看程序的时候发现了MOBUS指令(附截图),还有PLC连接上位机组态也是485直连的,没有用那种中间带适配器的数据线。是不是,通讯口被改掉了?如果是被改了是不是改为了MODBUS协议,那我用触摸屏怎么设定这个协议,从程序里面能看得出来吗?例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等,谢谢大家,在线急等......,没分,也不能悬赏了.......

楼主:
如果是通讯口被程序改了,是不是一下把两个通讯口都改了?还是只改了连接组态的那个?

网友A:
换个224xp,省事

网友B:
你的通讯口
一个口被组态占用了,是用的PPI协议;
一个口被设置成了MODBUS RTU从站;

所以,你可以在触摸屏上选择MODBUS RTU方式与PLC进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