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两个画面分别是什么画面,有什么关系,请赐教

楼主(2016-07-15):
监控程序后,会弹出又边的窗口,请问它是干嘛的呀???谢谢~!

网友A:
右面告诉你各个状态位的情况,RLO,那么重要的状态位,地址寄存器……………………
不过这个对于初级调试的没有必要看的,对高级程序员才是需要关注的。

网友B:
STL程序监控状态。

网友C:
状态字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