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5):
公司设备改造想节约成本, 使用变频器调速, 需要2个分别可调的速度,(电位器) 我想第一速度使用外部电位器调速没问题,第二速度要怎样实现0-50HZ的调速? 谢谢

网友A:
如是一个变频器控制两个速度,就用变频器的编程功能,直接将两个开关量输入口设置两个速度值,只要两个输入口分别接通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利用变频自带plc我知道 但要实现2段速度都可0-50hz调速怎么接

网友B:
用继电器切换下

网友C:
楼上说的就可以 直接用中间继电器切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是这样用的 但这样控制不好 原因就是继电器触点因工作场合比较潮湿 触点容易氧化 时间一长引起频率变化 影响产品质量

网友D:
可以考虑使用无机械触点的电子开关元件,比如可控硅晶闸管类型的固态继电器。
两种速度,其实就是两地两个电位器进行调节变频器的速度对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这样用的 但这样控制不好 原因就是继电器触点因工作场合比较潮湿 触点容易氧化 时间一长引起频率变化 影响产品质量
那你别的控制不用带触点的控制器件??
可以选全封闭的继电器。

网友F:
没看明白楼主的问题,是一个变频器控制两个电机,然后对两个电机分别调速是吗?还是一个变频器控制一个电机,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速度。如果是这样,可以用多段速功能。

网友G:
双电位器,中间继电器切换。

网友H:
这个变频器应该有的的,至少我们的变频器就有的直接是继电器切换的。小鬼子的产品。

网友I:
呵呵;搞清要求先;
第一速与第二速分别是什么情况用;

网友J:
没搞明白 ,究竟控制什么设备,几个设备

网友K:
为什么还第一速度跟第二速度来回切换

网友L:
如果是固定速度还是建议多段速控制,继电器只要选用大品牌行货没有问题,

网友M:
第一个调速给定,外部控制。电位器给定。这个清楚了,第二个速度给定,0-50Hz?这是啥意思呢?也想平滑的给定调速吗?还是任意设置一个定值?运行时不需要改变?楼主没说清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