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5):
系统构成如题,编码器信号线采用双绞屏蔽线。运动定位精度没问题,正常情况也不跳数。但有时系统断电重启后,反馈值会不正确,反馈值不真实,比如关机前为2°,重启后可能变为4°,信号很稳,不跳数,而现场实际测量值仍然是2°。请高手指点迷津,可能有哪些原因导致。

楼主:
会不会跟 simotion scout软件非正版有关?

网友A:
要联机检查,是传感器采集之前的错误,还是进入PLC里面之后的处理错误。
编码器是绝对值编码器吗?如果不是,PLC如何处理断电之后的数据保存的问题呢?需要检查程序部分。

楼主:
绝对编码器,应该不是程序问题,

楼主:
如果step7  及simotion scout软件试用版或破解后失效,tcpu运动控制会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
似乎系统开机上电后时间较长,比如一两小时以上就会出现定位不准,甚至运动不到位。然后关机重启后就有可能出现前面所说反馈不真实的问题。没有问题时运动定位都很准。

楼主:
问题补充: 针对前几天出现的上述问题,这两天在加紧排查问题。由于不允许长期占用其他设备,排查时该系统放置位置于正式使用时不是同一个地点。排查时首先想重复故障现象,居然无法复现,系统正常。不同地点,意味着电磁干扰环境不一样?这这种问题应该从哪些方面采取措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