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闸怎么合

楼主(2016-07-15):
拉下来了,就怎么也合不上了

网友A:
因为是西门子,所以就合不上你又咋地

网友B:
是拉下的吗,以前是否操作过;看是否已复位,或有无其他的条件(如连锁机构之类)。

网友C:
先逆时针转一下,看能否合闸?同样动作可以多做几次!!

网友A:
1、默认动作负载冲击过大,将该断路器后级断路器全部切离,合好这个玩意在合其余玩意;
2、断路器后面线路被你搞短路了;
3、西门子脾气大,就是如此

网友D:
复位再合看下 是合上就脱扣还是掰不动

网友E:
输出线有没有短路,看有没有锁定按钮。

网友F:
就是一个断路器 把后端负载先断开呗 这个合闸需要点力气 没合到位不行 先打到OFF再往ON打 然后再开后端负载 看是不是有哪儿短路

网友G:
查下负载看看是不是有短路的!

网友H:
是合不上还是合上又跳呀,顺时针旋转

网友I: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宝贝,真不错!

网友J:
感觉应该很好合啊!

网友K:
还第一次见过这种闸,也没有用过呀,跟各位朋友学习了。

网友L:
输出线拆了看看,如还合不上看看有没有复位的地方

网友M:
好像有热保护,看看有没有复位,再合闸。

网友N:
楼主要表达什么呢?

网友A:
这个不就是一个电机专用断路器罢了

网友O:
我也觉得断路器是否复位了呢?或是看一下后级有无短路或过载可能 。

网友P:
是自己拉的闸还是短路跳的闸

网友Q:
下面的负荷有故障了吧,复位下试试

网友R:
第一次见到

网友S:
好好看看使用手册,估计可能是被保护了,需要手动复位。只不过不知道机关暗道在哪吧?

网友T:
没用过你这么大的,好好研究一下,肯定能找到机关的

网友U:
可能是机构有问题,多整几次试试

网友V:
我知道的有2种可能性1,关没到位。需要向上在向下坂动。2就是发热,就是等个10几分钟在合闸。。

网友W:
是正常运行中你手动断开的??

网友X:
这种还没用过!

网友Y:
关到位之后再送。

网友Z:
直接客服,或者西门子自家论坛

网友AA:
应该是合闸机构被卡住了,仔细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这么干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