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配减速机

楼主(2016-07-15):
论坛里面的大神们好,因为我是做电机销售的。有时候客户会询问我如何选配减速机,比如哪个牌子的减速机哪个型号的减速机应用于哪些行业设备,还请各位赐教。

网友A:
你看一下那种类型减速机适合哪些类型负载,那种电机适合于那些类型负载,然后你自然就会选配了

网友B:
速比,功率,工况这三个基本的项目必须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那么如何知道哪些减速机适用于哪些负载?还请科普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这个确实需要了解。您对新宝、HD、绿的的减速器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