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5):
厂里面有一台设备,用的是西门子S7-200 CPU224的PLC,有上位机组态;现在领导想把PLC里面的数据(生产数据,例如温度、压力、数量之类的)远程传输到老板的办公室做一个触摸屏显示(1200米,3,8脚485出来转换为光纤-----光纤转换为485进触摸屏,触摸屏是显控的,支持S7-200直连,而且我在线下也用直连法连结果其他S7-200PLC没有问题),因为原设备组态只用了一个串口,就是面向PLC靠内测的那个,而我们准备用靠外侧的那个口连接触摸屏,但是无论怎么调试就是不能通讯(还没有转为光钎,直接用485直连,我用的触摸屏内置的S7-200协议),后来再PLC看程序的时候发现了MOBUS指令(附截图),还有PLC连接上位机组态也是485直连的,没有用那种中间带适配器的数据线。是不是,通讯口被改掉了?如果是被改了是不是改为了MODBUS协议,那我用触摸屏怎么设定这个协议,从程序里面能看得出来吗?例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等,谢谢大家,在线急等......

网友A:
上位机是什么?
领导办公室有电脑吧?那触摸屏也省了。

网友B:
MBUS_INIT指令用于使能和初始化或禁止Modbus通讯。
MBUS_INIT指令必须无错误的执行,然后才能够使用MBUS_SLAVE指令。在继续执行下一条指令前,MBUS_INIT指令必须执行完并且Done位被立即置位。

MBUS_INIT指令应该在每次通讯状态改变时只执行一次。因此,EN输入端应使用边沿检测元素以脉冲触发,或者只在第一个循环周期内执行一次。
模式输入值选择通讯协议:输入值为1时,将端口0分配给Modbus协议,并启用该协议,输入值为0时,将端口0分配给PPI,并禁止Modbus协议。

参数Baud将波特率设为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57600或115200。S7--200 CPU的V1.2或更高版本支持波特率57600和115200。

参数Addr设置地址,其数值在1到247之间。

参数Parity用于设置校验使之与Modbus主站相配匹。所有设置使用一个停止位。可接受值为: 0--无校验、 1--奇校验、 2--偶校验。

参数Delay通过为标准Modbus信息超时增加指定数量的毫秒,扩展标准Modbus信息结束超时条件。当在一个连接的网络上操作时,该参数的典型值为0。如果您使用具有纠错功能的调制解调器时,将延迟时间设为50至100毫秒。如果您使用宽频电台,设置该延迟值为10至100毫秒。Delay的数值可以是0到32767毫秒。

参数MaxIQ将Modbus地址0xxxx和1xxxx可用的I和Q点数设为一个0--128之间的数值。数值为0时,禁止输入和输出的所有读和写操作。建议MaxIQ的取值为128,即允许访问S7--200的所有I点和Q点。

参数MaxAI将Modbus地址3xxxx可用的字输入(AI)数目设为一个0--32之间的数值。数值为0时,禁止读模拟量输入。要允许访问所有的S7--200模拟输入,MaxAI的建议值如下:CPU221为0、 CPU222为16、 CPU224、CPU224XP和CPU226为32。

参数MaxHold设置可以使用的V区字保持寄存器的个数,相应于Modbus地址4xxxx。例如,要允许主站访问2000字节的V存储区,则设置MaxHold为1000字(保持寄存器)。

参数HoldStart是V存储区的保持寄存器的起始地址。通常设为VB0,所以参数HoldStart设为&VB0(VB0的地址)。也可以将其它的V区地址指定为保持寄存器的起始地址,以便使VB0可以在项目中用作其它目的。Modbus主站可以访问起始地址为HoldStart,字数为MaxHold的V存储区。

当MBUS_INIT指令完成时,Done输出接通。Error输出字节包含指令执行的结果。

----------

MBUS_SLAVE指令用于服务来自Modbus主站的请求,必须在每个循环周期都执行,以便检查和响应Modbus请求。
当EN输入为接通时,指令在每次扫描时都执行。
MBUS_SLAVE指令无输入参数。
当MBUS_SLAVE指令响应Modbus请求时Done输出接通。如果没有服务的请求,Done输出会断开。

网友C:
根据你的吗,描述 有两个通讯口,你的Modbus用了一口,那么还有0口可以用,用0口的话使用PPI协议没有问题,你好好看看PLC系统设置里的端口状态 通讯速率、奇偶校验等。

网友D:
224就一个口   224xp两个口的。

网友E:
你的通讯口
一个口被组态占用了,是用的PPI协议;
一个口被设置成了MODBUS RTU从站;

所以,你可以在触摸屏上选择MODBUS RTU方式与PLC进行通讯
+5

网友E:
通讯格式是  19200 E 8 1
+5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讯格式是  19200 E 8 1
你好,请问地址号呢?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讯格式是  19200 E 8 1
你好,请问地址号呢?谢谢

Addr就是PLC的设备地址,此程序设置地址为1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