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求大神给解答下

楼主(2016-07-16):
大神给看看有毛病么设置,模拟的时候开关滑动不到右侧,是得连接PLC才行吗,改成文本切换就没事呢,因为没有通讯线没法给屏穿程序。。。

网友A:
1 可用屏内部的地址仿真
2 屏和PLC配置好后都开启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