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2000啊TD2000

楼主(2016-07-16):
TD2000怎么老的机器,我还修不修了? 因无事,记得手中还有一台TD200的老机器,75KW,搬出来以上电一切正常,挺高兴。表情那就试试动力吧,拉试验台上,给变频器加载,当加到40A的时候跳EO10模块故障,怎么回事?弄坏了?再试。。。经反复实验,只要电流不超过40A或过一点,都没事,电机不抖动,无噪音,主板坏了?更换了一个小机型的,更改功率后,加载一样,参数不对?再次查看主要参数,电流,功率。。。没错,再试试,一样,那是驱动能力不足电路因机型太老,老化了?测测场子驱动能力吧,看了半天愣没看出来怎么测,直接上端子上了,一看模块完蛋了表情,专用的吧,查了查,果然是,打开看了看电流传感器也应该在里面把,现在怀疑一个是模块吴保护,一个是电流,怎麽下手?彻底不懂了,大神们有没有碰到此类问题的,请指点迷津。

楼主:
为什么图片上传不了?

网友A:
图片太大的话,要压缩一下才能上上传的;或者检查看看是不是网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