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6):
图片右边的4个针脚对应几伏电源和极性

网友A:
现成的板子有,你说哪个地方的

楼主:
图片中左边上面的4个针脚

网友B:
这板是老的CPU226上的;
216-1BD21-0XB0或216-1BD22-0XB0;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plc美国产的

网友C:
电源板子正常就两种,一种长针的,一种短针的

网友D:
这种电源其实非常好修的!

网友B:
呵呵;上面是二组DC24V的,一组供给I/O板及主板使用,另一路是向外提供DC24V电源,也就是对应PLC上的L+ M电源输出端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源板子正常就两种,一种长针的,一种短针的
呵呵;现在的是2BD23的,电源板上的针是双排的,是你说的一种长的,一种短的;
楼主的老款的PLC,与现在不一样;
PLC是这样的;
USA产的;

楼主:
订货号:216-2BD22-0XB0

网友B:
2BD21与2BD22电源板是同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