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6):
我公司有一德国设备   以前老是报警 具体显示出来的是某一个安全模块故障  但过一会儿就能复位 组态中能看出此模块所在站点通讯断开 后端的站点通讯正常  这样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直到一天无法复位了  才连接到程序   说是什么“8/9号插槽钝化”也正是那两个安全模块的插槽  换了插槽后  故障排除     我想了解一下钝化具体是怎么回事
 有人能帮忙说明一下吗???  万分感谢

网友A:
接触不好的情况吧

网友B:
应该就是氧化了接触不良!

网友C:
感觉也是接触不良。

网友D:
钝化是安全PLC的特点 就是双通道信号不同步导致的

网友E:
接触不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这么想    但换下来的插槽拆开情况看来氧化也不严重   反正换了新的现在没有报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来十有八九是这样   但为什么是间歇性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间歇性的太烦了   以前程序都没连上就消了    什么都查不出来    纠结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   在度娘上看其它有这个疑问的也都是安全模块上的     以前情况好的时候还没连线 报警就没了   查都不好查

楼主:
回复 网友E:
应该是了   间歇性的故障    太烦人

网友D:
有没有去钝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何解???没明白      望指教

网友D:
手册上有模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