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6):
一个变频器带一个电机,如果频率下降,电机输出转矩会变化吗?

网友A:
变频器其实就是个功率调整器,频率低,功率低,频率高,功率就高,所以,有的人就利用这个特点,研发出了变频器节能技术并利用来赚取巨额的节能工程利润。

网友A:
就因为低功率导致马达驱动设备的能力不足,也叫低频状态下输出的扭矩不足,会导致设备堵转甚至烧毁马达,所以,变频器研制商就针对性的推出矢量功能类型的变频器型号,保证马达在低频状态的扭矩输出

网友B:
肯定有影响啊 看你能不能接受

网友C:
看你工况需求,决定使用什么样的变频器了!

网友D:
理论来说变频调速在基频以下是横转矩调速,基频以上是恒功率调速。

网友E:
理论上是不会变的,但是实际上个别变频器很难说

网友F:
实际会下降的,你带的什么设备呀。

网友G:
带什么负载

网友H:
肯定会有变化的

网友I:
说明书都有详细说明,一般15HZ发下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带什么负载
搅拌池,搅涂料的

网友J:
如果你的设备在50HZ下能够运行,那么一般地说,最低速度可以运行在10HZ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