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6):
关注海为PLC有一段时间了,从各方面资料来看还是不错的,刚好有台小设备,就叫采购买的海为PLC(还不熟,不敢用在大设备上,等熟了准备替换现用的国产某品牌,当然三菱海为还是代替不了的),用了下,发现个问题,就是写注释很不方便,不能像三菱一样直接从EXCEL批量复制过来,一定要一条一条的复制,不然就全粘贴到一行里面了
就是在编程软件里面也不能批量复制,注释修改起来很费时间,导入注释一定要按照
要求来,逗号分号一点错软件就崩溃,每次操作之前都要紧记点保存,写个程序提心吊胆的!

总的来说海为软件还是不错的,就是和EXCEL的交互太差了,要在这方面改进!不然在写长点的程序时真的很蛋疼!!

网友A:
软件问题难免的,也好解决。
话说微软的系统还漏洞百出呢

网友B:
这么简单的程序,注释不注释也无所谓了

网友C:
三菱直接从EXCEL批量复制过来怎么操作?还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的程序,注释不注释也无所谓了
从小用到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软件问题难免的,也好解决。
话说微软的系统还漏洞百出呢
人家只是说一个缺陷,不是教你掩盖!!
是疮就必须挤破才能好,愧为版主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我有说不用解决吗

网友E:
提意见挺好的,大公司的产品提点意见,人家也不会理你。

网友F:
提出问题来他才会解决,有些问题只有在一线的才弄发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提出问题来他才会解决,有些问题只有在一线的才弄发现
国产产品正在上升阶段,大家多提出软件硬件问题才能更好发展,只有大量实际用户才知道产品到底怎样
建议大家支持那些想做大做强的国货

网友G:
回复 网友A:
话说微软的系统还漏洞百出呢
这句话不应该说

网友H:
如果能够做到使用方便,也更容易接受。

网友I:
海为的软件只有30几兆,所以运行速度很高,如果完善到和三菱西门子一样庞大会不会影响运行效率?

网友J:
海为的软件也有使用一段时间了,他们这个导入导出是用txt文档进行编辑的,一行一个注释,看起来比较清晰,个人
觉得还可以,不喜勿喷

网友J:
刚上传的图片有点小,补张

网友K:
从我使用的心得看,编程软件是可以批量复制的。
首先,打开批量元件注释表
然后把鼠标放在“元件”一列,可以看到鼠标变成,右上方倾斜:
然后就可以拉选需要批量复制的元件注释,CTRL+C复制,然后在你要黏贴的地方CTRL+V黏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