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6):
现有一FX3U系列PLC,要与两台设备进行通讯,外挂了两个FX3U-485ADP-MB通讯模块,通讯设置是不是只有1通道可以使用MODBUS协议???求各位大神们解救!!!

网友A:
和两台什么设备通讯呢?

网友B:
FX3U是主站还是从站?

估计是从站吧,不然为什么要挂两个同样的模块!

网友C:
为什么要用两个外挂了两个FX3U-485ADP-MB通讯模块?
485通讯,可以一对多通讯的,用一个485接口就可以
即使是用两个通讯口,那用一个FX3U-485-BD,和一个FX3U-485ADP-MB ,这两个接口分别对应通道1和通道2.

网友D:
一个FX3U-485ADP-MB就可以了,后面设备设不同的站号;搞二个干嘛?

楼主:
各位前辈,我PLC是从站

网友E:
应该是两种不同的协议、FX3U可以挂两个串行通道、用RS2指令、挂两个模块应该是一个模块用MODBUS协议、另外一模块用自由通讯协议或其它的通讯协议、我就这样干过、一个模块用MODBUD协议与变频器通讯、一个模块与测量光栅通讯

楼主:
问题已解决,感谢各位!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感谢各位!
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感谢各位!
是什么原因

作为从站如果第一通道使用了MODBUS通讯其他通道就不能再使用MODBUS了,我是查看了一些手册看到的。

网友G(2017-04-18):
回复 楼主:
求解决方法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感谢各位!
是什么原因

作为从站如果第一通道使用了MODBUS通讯其他通道就不能再使用MODBUS了,我是查看了一些手册看到的。
是这样的!同时只有一个通道可以做Modbus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