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屏怎么控制想要弹出的窗口画面

楼主(2016-07-16):
上个帖子感谢大师们的解答,已经弄懂了,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想通过字原件的值来切换显示在方框内的窗口画面该怎么设置,类似于维纶的间接窗口,用怪维纶的孩子伤不起!

网友A:
编程软件 公共设置下面GOT环境设置中,有画面切换软元件设置。这里可以设置切换画面对应的数据寄存器。

网友B:
先看下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下手册吧
看了,切换一整个页面知道,弹出个小窗口还没弄懂,触摸屏还没到,没法试,担心触摸屏釆购回来设备急着出货,就想先请教各位师傅一下??

网友C:
和维纶的差不多,使用寄存器的值,不同的值对应不同的画面

网友D:
三菱专门有画面窗口字元件控制,设置好后往该字写入画面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