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MODBUS指令

楼主(2016-07-16):
S7-200MODBUS指令,在主站MSG指令中,同一时刻只能有一条读写功能使能,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想按一个按钮,启动两个modbus指令控制的变频器-电机正转,还不行吗?非要使两个变频器一个一个的使能导通吗?

网友A:
也就是说,多条MSG指令不能同时被接通,只能一条执行完毕后再执行另外一条。

另外不用紧张,通讯速度会高于你的变频器的响应速度,因此,你不会感觉到电机被分别启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网友B:
是的,只能一条一条来,但是成功通讯的话时间是非常短的,最多几ms,你可以设置轮询,几乎感觉不到延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又3台电机,让哪一台或几台电机运行都是随机的,这该怎么用轮询呢?可能让1、2运行,也可能让1、3或123这该怎么实现?

网友B:
运行与否,通讯还是要有的呀。
我通常采用移位指令-比较,来进行各站之间的通讯 不管你运行与否,总要知道每个站的状态吧,比如在运行还是停止,或者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您能给我发个能实现此功能的简单实例吗?麻烦您了。2804381083@qq.com

网友C:
利用指令的完成标志位进行下一步的通讯

网友D:
随机的控制,学学学习,顶个贴等大神来

楼主:
恩恩,有没有好心的大神 给我个思路,讲解下啊“我又3台电机,让哪一台或几台电机运行都是随机的,这该怎么用轮询呢?可能让1、2运行,也可能让1、3或123这该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