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16-07-16):
用先进先出指令(FIFO)写一个程序,控制条件是有10台机器,用PLC控制限制同时只能起动5台,如果在第五之后起动的机器利用SFWR写指令把后起动机器写入进行排队等待,如果五台机器有一台工作完成,利用SFRD读指令把等待的机器按顺序自动起动 。   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每次进行一台读写没有问题,但是一下读写三台按前后的顺序就不会编写啦!
  忘论坛里的各位老师给给建议    如果需要梯形图的我可以提供

网友A:
建议你将电机启动瞬间给寄存器置入启动时间数值,启动开始后用时钟脉冲对该寄存器减数,减数到零就可以启动下一台,就是这个处理思路

楼主:
我可以将我梯形图传给你看,我先在这种编发是可以就感觉步数太长,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简便方法,你的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