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HMI问题

楼主(2016-07-16):
威纶通TK6070IQ  download后出现如下提示,  但程序在EB里面编译都是过的   模拟也可以  是什么问题  在线等

Incompatible project settings! Please change the HMI model and download again.

网友A:
估计屏型号远错了

楼主:
就是型号没选错才奇怪, 软体版本也对

网友B:
提示就是工程与实物不相容,通俗说就是型号不对,你还是仔细检查参数

网友C:
我的型号弄错了也可以用。MT6070实物,用.TK6070

网友D:
湖北艾工吗?

网友E:
提示的是型号错了。但是一般来说有时候MT的往TK的下载都可以。你这情况是真没碰到过。威纶通的现在只用过6100I、8101IE和8104I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