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6-07-16):
三菱的跟好多plc输出都是直接输出220v控制接触器之类的!可是我看了很多用S7-200来控制的设备,都是先输出24v控制中继,再通过中继来控制接触器!不觉得多此一举,也浪费柜子的空间!按理说只要输出是继电器类型的plc是可以直接输出交流电的,为什么还要加个中继呢!

网友A:
直接输出交流220从安全的角度不可靠 还有对内部输出触点的电流要求也高

网友B:
200继电器输出的也可以220,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大多数都会加中间继电器,三菱的也一样。一旦点烧了可比一个继电器麻烦多了。

网友C:
只要是继电器输出,都可以接交流220的,但为了安全,一般用弱电驱动强电。

网友D:
其实多想想应该就明白了!

网友E:
呵呵;如果继电器烧毁,你觉得是拆开PLC换里面继电器方便?还是外部的继电器更换方便?

网友F:
任何plc都一样

网友G:
你的思路就是有问题的
正确的做法是继电器 然后接触器或者电磁阀

楼主:
明白了!不过总觉得有点变扭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明白了!不过总觉得有点变扭

不变扭,这样做主要考虑PLC的安全以及维修的方便。

网友I:
这个真不别扭,一个外头的继电器坏了多少钱
一个plc内部继电器坏了,就得修,或者换输出点了

网友J:
PLCl输出用继电器隔离可以延长PLC输出继电器的使用时间

网友K:
这样子安全一些。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呵呵;如果继电器烧毁,你觉得是拆开PLC换里面继电器方便?还是外部的继电器更换方便?
这样说来,还是别自找麻烦 了,反 正小电磁继电器也不是很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