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6):
手上有三菱的伺服和,电机,是不是只要将SG和EMG短接起来就可以在伺服器面板上点动控制电机转动了

网友A:
有实物照着手册摸索就是最大的收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怕弄坏啊,好不容易弄了一套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怕弄坏啊,好不容易弄了一套出来
大胆 小心谨慎就OK了  怕终究没办法得到自己的收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老师傅,小弟不会的要指点为一下哈

网友B:
这个你需要设定部分参数才行

网友C:
驱动器手册里有点动操作说明,另外通过伺服调试软件也可以实现点动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通电就极速转起来,然后就报警了,参数肯定没设置好,这也是我暂时还不会的地方

网友D:
手册都写的很清楚了

网友C:
参数没设定好,可以通过软件将参数初始化试下。

网友E:
极速转肯定线接错了

网友C:
报警内容是什么?

网友F:
手册看了没有?

网友G:
用面板调到TEST1,就可以用上下键电动操作了,飞车有故障,UVW相序有没有对过,对的话就是有硬件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用单相220V是不是不行啊?报警AL10了

网友C:
多大功率的,如果是小功率的,用单相220V没关系的。

网友G:
回复 楼主:
  插编码器,不接电机线,如果上电不报警,那就是这个报警与驱动器无关,AL10是在电机飞车的时候瞬间拉低了电压所致,容易判断。
  但是AL10和驱动器无关,不代表飞车和驱动器无关。

网友H:
认真看说明书,设定参数就能在面板上点动运行

网友I:
最好看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C:
400W的

网友J:
应该有点动调机。

网友K:
根据产品型号设定对应所需参数和接好电源线,编码器接入驱动器,对着手册一项一项设定好参数,应该就可以了,如果想要其他功能,对应添加控制参数设定或者程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