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照明灯闪烁

楼主(2016-07-16):
朋友介绍去的一个厂子,照明三相四线。有时照明灯频闪,无大功率负载。负责人说以前很好。自从前段时期打雷下雨后就出现这种情况,我查了配电房几个照明开关N线有点铜绿,拆下打磨后换了镀锌罗丝垫片(原来不是已生锈),离开后几天,又打电话说有时还闪,电脑还老重新启动,有时半夜里闪一段时间,白天又不闪了。请高手看看还要查哪里?

网友A:
照明三相四线  是不是分配不均匀 晚上有些白天不开灯的地方开起来后 三相负载发生变化导致的

网友B:
这个仔细量测电压,如果电压正常就是灯具受到高压冲击导致异常,否则就是电源

网友C:
只检查N线?相线呢?灯具供电线路和电脑插座电源进线线路,甭管是五根还是两根,统统检查过,用手使劲摇动。

网友D:
是不是焊机比较多

网友E:
有可能是电源线线径配小,空调或是大型负载启动瞬间压降大,导致照明灯闪烁和电脑重启。

网友F:
是每相上面的灯都闪还是单一相的灯闪,这个要分清楚,然后再具体对待测电压

网友G:
是不是零线接触不好

楼主:
三相四线的电源,照明动力混用,但没大功率负载和电焊,3层办公楼的照明啊。电压打过了正常。

网友H:
测量一下电源电压怎么样?然后再仔细检查一下零线接线端子怎么样

网友I:
估计是三相电源不平衡所致

网友J:
感觉是接触不良。

网友K:
这个恐怕别人帮不到你,只能慢慢找了,或许是哪接触不好

网友L:
线有虚接或三相严重不平衡。

网友M:
重点查空开,空开触点接触不良打火,

网友N:
N线接触不好,重点查接头处

网友O:
重点排查一下,出现状况之前和现在,电路上哪些地方变化了?要了解的多一点!

网友P:
在闪的时候测下每相的电压。

网友Q:
单元里的灯出现过N次这种情况,叫值班电工去看,说没事,后来跟他共同检查,用手使劲摇就是零线没压紧,建议他重新做接头,后来没再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