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7):
系统程序丢失了,没有这个软件,哪位大侠有发给我,有酬谢。

网友A:
NTST 4.8软件里就带的;

楼主:
没有啊,有EV3没有EV2呀

网友B:
好像不是所有系统文件,软件里面都有的

网友A:
刷成EV3的不行?

楼主:
EV3的通讯不上啊什么原因

网友A:
是NT31与电脑通讯不上?

楼主:
是的,输入画面程序通讯正常,刷系行统不

网友C:
线是五线的吗?

网友D:
是的,输入画面程序通讯正常,刷系行统不
不是和电脑通讯不上?这不是矛盾了?

楼主:
usb转COM口

网友D:
转com也可以
选择正确的COM口就可以了

楼主:
EV2用的软件是2.1E.EV3用的软件是2.1G能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