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

楼主(2016-07-17):
我有一台三菱变频器空载是好的,带负责,加速运行也是好的,减速车就报浪涌故障

网友A:
看看减速时间,

网友B:
减速太急了   要不就加刹车电阻

网友C:
解决了没有?

网友D:
我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三菱FR-D700变频器,使用了刹车电阻。
设备运行一段时间,偶发变频器制动晶体管故障。
普查各个方面都没有发现问题。

最后,咨询三菱技服,才发现,参数设置错误。

Pr30要选1,不然接了刹车电阻也等于没接,因为该功能未使用。
Pr70要根据刹车电阻型号设置。

向设计部反馈,设计者才说:忘记了。

网友E:
①P8减速时间是否过短 ②刹车电阻是否匹配  ③P30记得选1 还有P70也要调。我之前做大惯量升降的变频器也出过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