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丝诊脉

楼主(2016-07-17):
悬丝诊脉指通过电话了解客户变频器运行情况及故障现象,解决问题的方法。案例一:一客户打来电话,说一台45KW变频器开机后,电动机转速很慢,变频器频率在低频徘徊不升速。我让客户断电检查变频器主回路接触器是不是未吸合,客户检查后打来电话,告知接触器未吸合。此乃变频器失速保护一特例。案例二:一客户来电话说,75KW变频器正常停机后,再开机,启动不起来,此变频器的负载为一台55KW电机拖动的罗茨风机,采用闭环变频器内部PID控制,反馈信号取自一压力变送器。我让客户检查反馈值,【此变频器是用设定频率间接设定目标压力的】。客户来电说反馈值是54,这显然不对,反馈值太大,让客户通过变频器内部参数修改校正参数数值,使反馈值小于或等于目标值,暂时开起机来,等买来好的压力变送器,再换上,再恢复原参数,此压力变送器显然已坏掉了。案例三:刚安装的一变频器控制柜,客户打来电话,说干扰锅炉水位表显示,使DCS无法判断锅炉的正确水位,我建议变频器输入电源线不走公共电缆桥架,单独走线,后客户打来电话,说故障消失了,变频器运行正常。

网友A:
这个要对设备很熟了,
我也常半夜接到电话,在电话里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B:
楼主老师厉害!赞一个!建议加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对设备很熟了,
我也常半夜接到电话,在电话里把问题解决了。
半夜来电话最烦人了,但是最售后的还得接电话

网友D:
电话到22:30自动退出,安心睡觉

楼主:
悬丝诊脉考验的楼主的耐心与良心,与楼主的丰富的知识和经验,长期的锻炼分不开的,只有良好的服务,才能有良好的收获,客户才能信任你,才能与客户建立有好的关系,有维修的,或安装的事情才能源源不断地给你,你的财富才能越来越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悬丝诊脉指通过电话了解客户变频器运行情况及故障现象,解决问题的方法。案例一:一客户打来电话,说一台45KW变频器开机后,电动机转速很慢,变频器频率在低频徘徊不升速。我让客户断电检查变频器主回路接触器是不是未吸合,客户检查后打来电话,告知接触器未吸合。此乃变频器失速保护一特例。案例二:一客户来电话说,75KW变频器正常停机后,再开机,启动不起来,此变频器的负载为一台55KW电机拖动的罗茨风机,采用闭环变频器内部PID控制,反馈信号取自一压力变送器。我让客户检查反馈值,【此变频器是用设定频率间接设定目标压力的】。客户来电说反馈值是54,这显然不对,反馈值太大,让客户通过变频器内部参数修改校正参数数值,使反馈值小于或等于目标值,暂时开起机来,等买来好的压力变送器,再换上,再恢复原参数,此压力变送器显然已坏掉了。案例三:刚安装的一变频器控制柜,客户打来电话,说干扰锅炉水位表显示,使DCS无法判断锅炉的正确水位,我建议变频器输入电源线不走公共电缆桥架,单独走线,后客户打来电话,说故障消失了,变频器运行正常。
案例一,变频器主回路接触器不吸合,电机怎么会转?

网友F:
能电话沟通处理问题的都是很厉害的

网友G:
这要很丰富的经验才行的。

网友H:
最怕就是遇到问题表述不清楚的,还是传图片比较实际,前几天遇到个机器不稳定的,变频器开机不长时间就停机,变频器检测正常,后来才传图片看到电机后增加了编码器,但是编码器没有安装好,没有对心安装,造成编码器失效,所以变频器就检测不到速度就停机

楼主:
回复6楼,靠充电电阻供电,虽然接触器没吸合,但主回路还是有电的,启动变频器后,变频器还是有输出的。所以电机还是能运转的。

楼主:
也可以借助图片,即彩信微信什么的,更好地了解现场情况,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网友I:
打电话就能搞定的,能收到钱吗?

网友J:
楼主是售后技术?专业很精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悬丝诊脉指通过电话了解客户变频器运行情况及故障现象,解决问题的方法。案例一:一客户打来电话,说一台45KW变频器开机后,电动机转速很慢,变频器频率在低频徘徊不升速。我让客户断电检查变频器主回路接触器是不是未吸合,客户检查后打来电话,告知接触器未吸合。此乃变频器失速保护一特例。案例二:一客户来电话说,75KW变频器正常停机后,再开机,启动不起来,此变频器的负载为一台55KW电机拖动的罗茨风机,采用闭环变频器内部PID控制,反馈信号取自一压力变送器。我让客户检查反馈值,【此变频器是用设定频率间接设定目标压力的】。客户来电说反馈值是54,这显然不对,反馈值太大,让客户通过变频器内部参数修改校正参数数值,使反馈值小于或等于目标值,暂时开起机来,等买来好的压力变送器,再换上,再恢复原参数,此压力变送器显然已坏掉了。案例三:刚安装的一变频器控制柜,客户打来电话,说干扰锅炉水位表显示,使DCS无法判断锅炉的正确水位,我建议变频器输入电源线不走公共电缆桥架,单独走线,后客户打来电话,说故障消失了,变频器运行正常。
案例一,变频器主回路接触器不吸合,电机怎么会转?
痴人说梦

楼主:
回复14楼请跟指导一下,我哪做错了,给提点高见,三人行必有吾师。我将无限感激。

网友L:
牛是很牛 就是一分钱没赚到

网友M:
丰富的经验啊,赞一个

网友H:
我个人这样处理问题是没有收费的,仅仅是积累了人脉而已

网友N:
回复 楼主:
这样,又可以少跑路了。

楼主:
积累的人脉多了,钱就好赚了,钱是什么,钱不就是人吗,没人钱怎么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