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超高停机

楼主(2016-07-17):
(无正文)

楼主:
这台发电机停开已经接近10年。现在把机油,柴油,水及所有过滤器都换掉了,着车运行,却出现电压超高:500多V。这可咋整呢?

网友A:
这个宝贝保护功能还挺全的。

网友B:
这发电机改装过了?

网友C:
应该是发电机AVR板出现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台发电机停开已经接近10年。现在把机油,柴油,水及所有过滤器都换掉了,着车运行,却出现电压超高:500多V。这可咋整呢?
保养前有启动吧?

网友E:
表示不懂,待高手解答

网友F:
AVR的电位器阻值变化导致异常,将那几个可调电位器左右转动多次再转到原位试车

网友G:
停用的时间久了,电位器之类的是容易性能不良。

网友H:
AVR换过没?

楼主:
我尝试调节那电压电位器,但没有效果

网友I:
放了那么久,你试一下将电压调节器里的插件都拔插一下,顺便检查下没有生锈和接触不良的现象。

电压升高,通常都是励磁电路不受控,一般可能故障点为电压检测回路,因检测不到电压的高低,励磁电流一直保持最大状态,所以电压就会升至最高。

如果是可控硅调压的,不排除可控硅有击穿的可能。

如果是压阻式调压装置的,不排除压阻调压装置的吸引线圈开路的问题。

你可以顺着励磁的两条线逐段检查,先找到电压信号检测电路和控制电路,逐个找原因。

可惜我没有空,不在现场很难说得清楚。

微信由于没有开通流量,没有WiFi就无法接收和发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