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7):
如题,在外出差没上网没查到资料,想看看伺服走了多少脉冲,知道的帮忙下,谢谢了

网友A:
看FX3U定位模块手册,三菱官网有下载

网友B:
虽说现在说这些也没什么用,但还是建议你平常在公司的时候尽量把自己所有可能用得到的手册下齐了。出差在外出问题除了脑子就靠这些PDF了。

网友C:
当前值地址,在这个图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说现在说这些也没什么用,但还是建议你平常在公司的时候尽量把自己所有可能用得到的手册下齐了。出差在外出问题除了脑子就靠这些PDF了。
是上次的设备用户有一段时间反映运行时间久了定位有误差,原来数据是算出来的,这次加个接近开关定位在看看当前脉冲多少再细微算下,这个手册是英文版的,很多自己也看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样做是对的,我做的设备包括用电子凸轮的肯定肯定会加个进接去算误差来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