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装之后的故障

楼主(2016-07-17):
 朋友家最近安装了一个LED灯,开始没有发现什么,但过了几天出现开灯时,灯点不亮;关灯时,灯规律性的闪断,是何原因?望大家给点意见。(灯没问题)

网友A:
灯没有问题那就果断更换开关,线路问题一般很少

网友B:
可弄是控零了

网友C:
会不会是自感导致的啊

网友D:
看看是不是控制零线了。

网友E:
,崭新的灯具,一般都有质量保证期的。
拆卸灯具下来,直接导通市电进去,不亮,直接拿到供货商的五金铺去免费更换崭新的灯具,前提是没有被擅自拆卸撕毁保修标签。

网友F:
这个是感应电导致

网友G:
看看开关控制的是否为火线?灯有问题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网友H:
楼主确定灯没问题?
注意确认感应电

网友I:
分开确定是灯的问题还是开关的问题。

网友J:
应该是开关控制了零线造成的。

网友K:
开关的小指示灯拆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开关的小指示灯拆掉
那个开始为什么是好的呢?
肯定还有其余原因

网友L:
查开关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关是好的,灯也没问题。开灯不亮,关灯规律闪断。……?

网友M:
先确认下灯有没有问题,然后再检测下电压

网友N:
是不是有线接错了 有地线吗?

网友O:
开关控制N线,这样子开关带指示灯的会出现开关后灯会偶尔闪一下

网友P:
我也感觉是感应电。

网友A:
“开关是好的,灯也没问题。开灯不亮,关灯规律闪断。”
你可以去火星了!
开关和灯都么有问题,线路除了鼠咬不会其余,除非你接错线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A:
“开关是好的,灯也没问题。开灯不亮,关灯规律闪断。”
你可以去火星了!
开关和灯都么有问题,线路除了鼠咬不会其余,除非你接错线了
你太武断了
灯检测没问题,开关检测没问题,就是线路问题
我曾租的房子,楼建了有五年,我住了三年,还差三个月,漏保跳,就是合不上,将所有都检查,确定线路问题,物业来检测,空开到第一个插座有漏点,哈哈 暗线没招,明线要600,找业主解决吧,物业说这类情况多了去。
家装必须亲自监理,尤其暗活,接头等处。
我家装时,所有接头都重新缠过,所有灯开关插座都自己安装~他们干活是快,但糙。

网友D:
楼主拆下来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R:
引用 网友B:
可弄是控零了
可能

网友K:
回复 网友A:
开始可能没注意,或者主线的零火对调过

网友S:
检查开关,检查线路是否控零了

网友T:
感觉是驱动电源坏了。

网友U:
这么高大尚的灯  上图看看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分析建议,听房主说老房子改造装修时图省钱,瓦工说:电气活不多自己能干,就一起给干了。经查开关确控零线,且开关合后电压不足190v。分析N线有接头接处接触不良,有电压降,导致线路电压低不足以驱动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