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7):
  新手真心求教,问题困扰多时,希望懂的师傅赐教,非常感谢。
是这样的,我在STEP7里面建立一个300的项目,并且集成一个WINCC项目。
编辑一个简单的按钮子程序FB2,在FB2的输入输出参数上打上S7_m_c   true的标号。
在FB1定义静态参数FB2,并且多次调用FB2,在OB1里面再调用FB1,形成多重背景数据块DB1。
然后编译OS,把打上标号的变量传输到WINCC。
但是结果却发现,多重背景数据块的变量并没有像背景数据块,和共享数据块,符号表一样可以传输到WINCC里面。
希望师傅们解释下,多重背景数据块是否不可以批量传输到WINCC,只可以手动一个个输入进去,这样也太麻烦了吧
有图

楼主:
补充:
里面存在的M0.1是我在符号表里面打上标志,以证明传输成功的。
DB1背景数据块的操作员监控也打了勾。
图片有点乱
手动一个个打太麻烦,必须找一个捷径,并且在WINCC里面也不能直接调用背景数据块的数据
按钮编程有点错误,第二个A点应该是B点,不过这并不影响我要表达的问题

楼主:
不是吧  沉这么快    莫要沉

网友A:
表示刚学300这个系列,你说的根本不懂,想跟楼主学习一下。

网友B(2016-12-02):
楼主的问题同样困扰我多年,多重背景数据及UDT应该都不能打旗传送。只能在WINCC里面建立结构变量或者EXCLE变量导入。如有更好的方法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