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舵机

楼主(2016-07-17):
想问一下用plc都是怎样控制舵机的

网友A:
先对设备及工艺熟悉了再说;

网友B:
是舰船上的舵机?还是航模上的舵机?舵机的控制工艺其实就是高精度单轴运动控制。

网友C:
你的舵机就是直流电机吧,有控制器吗?用plc发脉冲给控制器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是最近做的比赛要用到舵机控制机器人手臂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知道这个。舵机的原理不是发周期20ms,脉宽0.5~2.5的脉冲吗,为什么我用PLC这样控制完全不行,反而发周期很小很小的反而能动,比如k2,k3,k4,k5的脉冲周期就可以动。我不明白是什么回事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用哪个点输出?普通的PLC端口要输出1.5mS之类的时间怕不好实现吧?

网友C:
要用晶体管输出的plc,继电器输出的不好用的。

网友E:
用PWM脉宽调制指令试一下

网友F(2017-07-31):
回复 网友C:
晶体管输出型的,如果是漏极输出型 PLC要怎么和舵机接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