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7):
DDRVI K4500 K1500 Y000 Y001,此处的Y001参数,步进电机只是根据他的on/off确定运转方向吗?能否选用X或T状态作方向判断?

===================================
标题已改

jint

网友A:
可以用其它的Y点,用来指示输出方向;
X/T是不可能用的;

网友B:
如果只是驱动步进电机 用plsy就够了 伺服采用绝对定位指令

网友C:
定位指令中的方向信号是自行判断输出的,通过它的输出通断控制方向。

楼主:
这个信号需要接到步进驱动器方向端口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信号需要接到步进驱动器方向端口吗
方向信号当然要接到驱动器,不然怎么让驱动器知道这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