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控气缸制

楼主(2016-07-17):
我是一名学生,最近刚开始学习plc。我想请教各位大神如何用plcs7200控制单控气缸和双控气缸,最好有梯形图,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直接使用S7-200PLC控制器的继电器输出触点,驱动单控气缸和双控气缸的电磁阀线圈不就得咯?程序的编制,直接用输入触点接通输出触点就可以了。

楼主:
单控是要一个输入触点,双控是要两个吧,也就是Q0.0    Q0.1和Q0.2

网友B:
就是简单的顺序动作

网友C:
楼主这是一点电路常识都没有,学PLC肯定比啃铁还难

网友D:
一个输出点控制一个 电磁阀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