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开关是否有灭弧功能

楼主(2016-07-17):
用在作磨床增磁开关,坏了用别的开关替换,断开时电弧相当的大,估计不会耐用,加了电容电阻稍有点效果而已。

网友A:
不能换断路器吗?换个断路器就行了

网友B:
主令开关,应当有隔弧功能,灭弧功能没注意。

网友C:
只要在额定电流以内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D:
通断电流是多少?
注意额定电流!

网友E:
小电流不需要灭弧,只有大电流,比如上百上千安培电流的刀开关,带负载拉闸才会要求。

网友F:
我们常用的倒顺开关就是一个主令开关,电流最大到63A

网友G:
这个没有灭弧功能

网友H:
6A还需要什么灭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工作电流仅一点多安,纯电感电路,断开时火花很大,客户说这开关是经常换的。

网友I:
尽量把余量放大点呗!

网友J:
增磁开关是控制直流的,对此类开关是有特殊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