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7):
今天碰到高手接的三角启动,傻眼了。。 还有就是不会cad图太丑  见谅!!!哪位分析下

楼主:
画的垃圾图在下面见谅!!!!

楼主:
实物图就是这样的。。

网友A:
看来你也是个高手,我是没看到图

网友B:
实物就是按照楼主的图示所接??

网友C:
接的三角是什么意思,还有楼主的图画得也是没SEI了。

楼主:
就是别人接的三角启动。我去上电机看傻了

网友A:
看了半天也是没看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D:
KM3怎么接的啊?

网友E:
图画的虽然不太完全 但意思已经清楚,一次线路成立没毛病。KM3就是封星可以省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实物图就是这样的。。
正规星角启动真就是这样

网友F:
回复 楼主:
纯忽悠没星启动

网友G:
回复 楼主:
km2电源应取主电源处

网友H:
按照这种接法KM1要增大容量。

网友I:
这是教材上的:

网友J:
图没看懂。

网友K:
引用 楼主:
实物图就是这样的。。
如果完全照此图接主线驱动马达,只有角型运行,不能形成星型接法,除非你漏画了KM3。

网友L:
手画的也太那个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实物图就是这样的。。
图画的已经能说明问题了, 在描述一些技术性问题时有些环节可以省略。ruguo youren kanbudong nashi ta zhenbudong renjia shuode yijing henchengken women jiu buyao zaiqu waku renjiale。

网友M:
楼主吧km3忽略了

网友N:
这个,我实在服了!
不过也许那个接线的完全是凭记忆

网友O:
回复 楼主:
真是zei了

网友P:
还是用CAD画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实物图就是这样的。。
如果完全照此图接主线驱动马达,只有角型运行,不能形成星型接法,除非你漏画了KM3。
km3省略,就是和普通的一样。没必要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实物图就是这样的。。
正规星角启动真就是这样
线我没接,后来别人接的,可以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纯忽悠没星启动
有心启动~~~km3省略,就是和普通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实物图就是这样的。。
如果完全照此图接主线驱动马达,只有角型运行,不能形成星型接法,除非你漏画了KM3。
km3有,和普通一样,我就画了省略

网友Q:
三角型电机内部就这么接的呀

网友R:
请问高在哪里,我看不明白,我觉得这样接也是可以的。

网友S:
引用 楼主:
实物图就是这样的。。
估计新手更容易看懂

楼主:
后来分析,km1..fr....承受所有电流。。km1要争大~

网友T:
没有星,这是直接启动。

网友U:
我实在是没看懂楼主画的图,好像直接短路的样子?

网友V:
手绘 风格很强烈 我看上去就是直接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V:
手绘 风格很强烈 我看上去就是直接启动~~~
经研究是三角启动。但是,km1..fr
承受全部电流,要增大。。

网友W:
引用 网友I:
这是教材上的:
这是谁编的教材上的?

网友X:
呵呵……我醉了……都是些什么啊?乱七八糟的……你KM3到底是怎么接的啊?

网友Y:
怎么就没有星呢?KM2断开,KM1,KM3同时闭合,不就是星了?

网友Z:
这个是不是电机,高速与低速转换!

楼主:
应大家要求我手绘出全图,哎我自己都看不下去。控制系统是可以的。我们讨论主电路。。

网友AA:
这个能行吗?完全看不懂耶

网友AB:
规范的就是这么接的。但是KM1和FR容量要加倍,因为要承受全部的电流。还有一次回路的接线比较罗嗦。

网友AC:
我也没看懂,谁画的呀?

网友AD:
运行还是没问题的,就是KM1触点容量要加大才行

网友AE:
不观察KM2、KM3的动作顺序,怎能下结论到底是先三角启动还是星形启动?
主电路无措。
多余的话:在不排除控制电路接线有意无意的情况下,KM2、KM3一共存在5种动作组合,最严重一种是直接放炮!

网友AF:
怎么看都觉得有问题,求大神告诉问题在哪里?

网友AG:
楼主的图我是真的没看懂啊

网友E:
就是星角启动,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AB:
看了回帖,大部分人还是不理解呀……

网友AH:
这样接是可以启动的,不过, 那个热继电器接在啥位置,选型是不一样的,这点要注意 。

网友AI:
可以不去看这些,楼主心中有数!

网友AJ(2016-12-26):
KM1电流增大一倍易烧坏

网友AK:
回复 网友E:
这个汉语拼音学得不错。

网友AL:
lz的图画的不错

网友AM:
只看图的话是头尾相连没问题。

网友T:
没有星启动的。。

网友AN:
能用吗?估计不行吧

网友AO:
就是M1电流要承受总电流值而已

网友AP:
楼主要讨论什么?这只是星三角起动主电路之一种,应该与17楼的一样。

网友AQ:
你确定是星三角的不是其他的,我的理解是,顺序控制,KM1为前级启动(也就是防止你KM2的电机吸合,,)如果是这样,那这个图就没有错,星三角是肯定不对的

网友P:
楼主这个图看着头疼

楼主:
回复 网友AQ:
是三角。启动成功了

网友AR:
哈哈,以前我们也讨论过星三角启动运行方式,貌似不少帖子了,在多年工作积累后,发现几种接法的星角方式,其实还是考虑现实电机运行方式,是长期连续运行,还短时间(这短时间不是我们说的频繁启动,是相当较短)。
如果像我单位以前长期运行(基本上一开就是一周不间断运行),建议热保护装在角运行上比较好,这样还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你们这种电路在实际上我不太赞成,因为热保护动作取样就是缓慢的,这样为了避免启动过程出现误动作一般都会选型偏大,电机是有可能起到保护作用,但实质运行电流比较小时,就没什么意义,当热保护动作时,其实设备已经有不可不修的故障了,没有有效保护电机和设备。
我们原来也是这电路,后改了,(有效),哈哈,因为我们原来是长期运行我们还省了个接触器电源端的接触器直接用空开控制(不建议你们学习,仅告知这也行)希望懂原理,能巧妙运用。
现在,软启动也不贵,其实用软启动,对电机的保护和电网冲击还少呢。

网友AR:
在此,把工作中总结的如何判读角运行主线路的接线方式说说,希望对新同行有帮助。
1、星点接触器主线路容易判读,就有三个点有短接片独立的连在一起,没有任何接线;
2、要注意的是主电路上的相线不能乱调位置(即接触器下方线,输出到电机线缆),不然会有出现,星形启动正传,角运行“反转”,在角接触吸合瞬间,直接跳闸;
3、有可能会出现星形起动正常,角接触器吸合后不能运行。(这就是角运行接法错误)
为了避免这问题一般我们都是对着线路检查,但有时自己都不敢确认是否正确?其实很简单,(哈哈别告诉我,没有万用表)。
即用万用表,测量角运行接触器的线路。(提醒啊,在断开电的情况下,安全第一啊)
把角运行接触器看成电机上接线端,按角接法方式测量,就可以确定线路是否正确。
原因:因我们连接好线后,角接触器就相当于电机上的接线端了,这么一来我们仅记住角接法上是22错位相通上端末尾和下端前位相通,这样一测量就知道是否正确。
这样说面对接触器(分别定义上/下端从左到右分别是(1、2、3和4、5、6)端子即有(1~5、2~6、3~4)测量出电机的正常绕组阻值为正常(其实不仅这接线方式,但记住"两两错位相同,末首旁位相通“角接法的测量,就OK。
重点在上述2点检查即电源接触器进电机线不要随意换位,如果换位了,就必须核对角接线方式是否正确,即如果要反转运行的,调相序,不能在这调,切记,不信你们可以画图分析下。

网友L:
楼主 图画的不错哈

楼主:
这个帖子不知道怎么又翻出来了,当时是领导叫我去接线。我看电柜这样懵逼了,所以和大家讨论。。

网友AS:
这也是佩服 啊 弄个CAD 或是ePlan 画个像样子图,起码把部件弄清楚。

网友N:
引用 网友AI:
可以不去看这些,楼主心中有数!
应该那个接线的有图没图都无所谓了,人家已经超越这个境界了

网友AT:
头一次看到这样的接线

网友AU:
这图我是看不懂了

网友AV:
这种接线不可能动得了

网友AH:
现场的,临时 的画怎么一张图也是可以理解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