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星三角一次线接线的两种方法

楼主(2016-07-17):
同一台电机如图两种接线方法,电机的旋转方向是相同还是相反?

网友A:
第一张图转换到三角形时会反转,估计开关会被冲跳,第二图才是正确接法

网友B:
常用的是第二种

网友A:
这个问题没个图还真解释不清楚,画了张草图,帮助分析。
星形时两张图都是一样,如下图

图中箭头标明了每相绕组中电流方向

楼主图中的接法1如下图所示

楼主图中的接法2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不难看出第1种接法电机每相绕组中的电流方向与星形接法时完全相反,所以电机在星三角切换时转向也会改变,空开有可能就被顶跳了
第2种接法每相绕组中的电流方向与星形时完全一致,所以可以顺利完成星三角启动
不知理解对否,如果有不对勿喷

网友C:
3楼分析的很透。

网友D:
实践出真知,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E:
两种都没有问题 不会出现反转的  楼上的都可以大胆的实验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两种都没有问题 不会出现反转的  楼上的都可以大胆的实验
有空找个小电机试一下

网友F:
我记昨有种电机换向的方法是把电机接线端的接线柱进行对调,不过一定要同时对调两组,比较多的是U2 V2对调,V1 W1对调,如果按楼主那样的接线换了的话,应该也是把接线对调了,应该是会反转的。倒是我遇到过反转没有能跳掉空开的,开机试转向不对就关了,对调就好了

网友G:
星角接的不是一个方向就容易直接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