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7):
是什么原因呢,电源板有问题还是马达板检测问题?

网友A:
一般是主板问题。你看下控制端子0v与24v(这个24v端子是与power端子短接的那个)测量电压可有24v如果没有可能是主板坏了,再查查电源板到主板的24v可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测量0V到+24v就是短接PWR这个端子的有23.9V,应该没有问题的吧。现在可能是电源板出现问题还是主板检测问题呢

网友B:
CPU板也叫主板 坏了   选件卡(I/O板)也有可能

网友B:
施耐德的机器你要把原始问题说明白才好判断问题   报PRF电源切  主板 选件卡 电源板  马达控制卡都有可能  和NLP一样麻烦

楼主:
电源板上的一个PNP型三极管坏了

网友C(2017-08-01):
回复 楼主:
请问下你那个机器是多大的,我这个132kw的也是报PRF故障,还没查到故障点

网友C:
我这个修好了,电源驱动板上的hcnw4503 坏了

网友C(2018-10-25):
132kw 上电报PRF,关键点是电源驱动板上PC17的输入输出信号,这个信号引起的PRF报警。

网友D(2019-11-03):
引用 网友C:
132kw 上电报PRF,关键点是电源驱动板上PC17的输入输出信号,这个信号引起的PRF报警。
师傅,能不能描述详细点,谢谢。pc817的输入输出端。

网友E(2022-07-02):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教一下我遇到个上电报NLP故障。在电源板上, 还是可控整流触发板,还是IGBT驱动板,怎么查?谢谢!我的是250kw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请教下我的也出现这个故障了,您能具体点是哪个pnp管问题吗,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