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7):
WIN7 64位的 不知现在有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7 64位的 不知现在有没有

很久很久以前,有个1.10L版本,提供了对Win7 64位系统的支持。
然后出现了1.20W版本,提供了Win8系统的支持。
接着出现了1.25B版本,提供了对Win8.1系统的支持。
最后出现了1.52E版本,提供了对Win10系统的支持。

目前最新版本为1.53F。

网友B:
目前三菱官网上可以下载的MT Works2 1.118Y的,安装好后的伺服调试软件是1.51D版本,这个版本可以用的。

网友C:
有的  官网就有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