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8):
问题描述:1.一旦启动变频器和附属电机,附近步进电机(200mm距离)就会自动运行;关闭变频器,步进电机自动停止。请问该如何处理这问题?

网友A:
做好接地 控制线用屏蔽的

网友B:
这种情况最好把变频器和步进电机的控制系统与电缆分开隔离存放,另外做好屏蔽处理就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