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偿如何选定

楼主(2016-07-18):
10KV变电所,变压器容量1250KVA.选配多大的电容器组,分几路,总容量等如何计算得出,谢谢各位前辈谈友。

网友A:
总容量按变压器总容量的70%左右吧
分几路就要看控制器路数的电容的容量了

网友B:
不是根据变压器容量来确定无功补偿容量的。看你负载全部运行起来的功率因数是多少,然后你想通过无功补偿将功率因数提高到多少,来计算无功补偿容量的,然并根据你的补偿变化范围来确定分组。考虑谐波电流次数,可以选择不同的电抗器

网友C:
因数cosφ1及提高后的功率因数cosφ来决定,其计算方法如下:
设有功功率为P,无电容器补偿时的功率因数cosφ1,则由功率三角形可知,无电容器补偿时的感性无功功率为:
Q1=Ptgφ1
并联电容器后,电路的功率因数提高到cosφ,并联电容器后的无功功率为:
Q=Ptgφ
由电容器补偿的无功功率QK显然应等于负载并联电容器前后的无功功率的改变,即:
QK=Q1-Q=Ptgφ1-Ptgφ
=P(tgφ1-tgφ) (式1)
其中:
tgφ1=sinφ1/cosφ1=√1-cos2φ1/cosφ1
tgφ=sinφ/cosφ=√1-cos2φ/cosφ
根据(式1)就可以算出要补偿的电容器容量,将:
QK=U2/XC=U2/1-ωc=U2ωc
代入(式1),有
U2ωc=P(tgφ1-tgφ)
C=P/ωU 2(tgφ1-tgφ) (式2)

网友D:
正常在总容量的30-40%
我们公司1250的变压器配了450KVAr
这个要结合实际的负载来定!

网友E:
视负载情况选择,基本感性负载的话,按30%选容量400左右。
大电机多的话路数少点,投切响应快,都是小电机的话路数多点,补偿精确。

网友F:
我们是按变压器容量的0.7来选择的,用了3个GGD来补的!

网友G:
一般选用总容量360Kvar即可,大多数电机功率因数在0.8附近

网友H:
个人看法  可能要根据感性负载多少来确认  比如电机类负载占百分之七十   排除有变频运行的 补偿容量建议在12*25千乏+12*25千乏一拖二补偿柜。